楼主(2002-12-04):
廖兄,谢谢!请教怎样在该软件上用语句编写,LD 0005, LD CNT02, DIFU(13) 0500。但在梯形图上显示的不对,怎么回事?

网友A:
朋友: LD 0005, L
朋友:
       LD 0005, LD CNT02, DIFU(13) 0500有错. 请问 0005和 CNT02 是何关系? 建议你用梯形图编写,在View选择Program Edit0rs 点击  Mnemonic ,指令语句表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