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05):
我厂的机器对三相电的相序有严格的要求,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控相序制

网友A:
用相序表测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器件:两个220V/15W的灯泡,一个0.25uF/630V电容。方法:把电容、灯泡接成星形,三个端点分别接到三相电源上,则一个灯较亮,一个灯较暗。如果以接电容的一相为U相,则与较亮的灯泡相接的一端是V相,与较暗接接一端就是W相了!!!不知道您明白了没有。也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如果还不清楚,就请email给我:spring_0161_cn@sina.com

网友C:
我们的断相、相序保护器对您厂的设备可起保护作用.

网友A:
因为这个相序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查一个标准的三相交流电机,如果刚好A、B、C三相交流电接到U、V、W上,即是顺相序时,电机的转向是否一定是顺时针转,从轴端看。。

网友D:
我觉得,现场比较简单的办法是接上线以后来个点动,看一下旋转方向就清楚了,不要弄得那样麻烦好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们的设备是不许相序弄反的.

楼主:
接灯泡的方法我懂了.

网友C:
建议你选用断相、相序保护器对您厂的设备进行保护:一但相序反了,它则可以禁止必须保护的设备的控制电路工作!

网友E:
只要电容wc 等于灯泡R 即可 星型 顺序如spring0323所言

网友F(2003-08-25):
用相序表吧,很便宜的,早期的数控系统(如FANUC-3的直流伺服)对相序就有要求,一般机床厂家在说明书中说,按油泵电机方向为准,如果没有油压说明电机方向方向,一般油泵上也有方向指示。

网友G(2006-02-22):
你好,我公司有生产一种保护器就是用在三相电源保护上的. 它有两种功能: 缺相保护,逆向保护.希望我们的产品对你有帮助.

网友H:
回二楼的,你给个图不就完了吗?说那么多干嘛

网友I:
可以說你這個有點難辦了。電機根本不認識你的相序﹐電機上的相序號碼是人寫上去的沒有什么說這條線一定是u﹐也一定是v﹐那你只能是把電機的輸出軸的傳動鏈﹐或帶取下來試好方向再正式通電了﹐相序表只類只能說明你的母線沒有接錯

网友J:
用相序继电器 QQ:361122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