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06):
我在一本三菱PLC的教材看到一幅SC-09的接线图

            电脑接口                SC-09 转换器25针

             DCD  1 ---------------------- 8
                    RD    2-----------------------3
                    TD    3-----------------------2
                   DTR   4-----------------------20
                   GND   5----------------------7
                   DSR   6-----------------------6
                  RST    7---------------------- 4
                  CTS    8---------------------  5
                           9---------------------- 22

搞不懂这图是啥用途???我制作了一根线不能与PLC通讯!!!可书上说是“sc-09接口引线连接图”特请教高手!!!

网友A:
SC09是一个RS232转RS422的电路,这个图估计是计算机与转换接口的连接线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只是针脚的转换,实际应该有一个协议转换的电路

网友C:
据我的了解,仅此不够,还须一个25针转8针的通讯电缆,内置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