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07):
有谁作过OMRON的PLC与变频器的通讯!!!要求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频率加减!急需帮助!

网友A:
启动按扭接PLC输入0000,停止按扭接0001,0002~0005接四点需改变频率的检测点,通过编程,输出四点接变频器相应四段,即可完成变频器的八段频率控制。当然,变频器的设置你要会。

楼主:
请问PLC与变频器是如何通讯的?什么格式,通过什么指令?谢谢帮助!!!

网友B:
我做过,但是用的是三菱的PLC。OMRON的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好想听说有专门的宏语句,但我没用过。

楼主:
楼上,三菱的也可是,我有FX2N,能具体告诉我怎么做吗?我的EMAIL hearted1@sina.com.cn 先谢谢了!!!

网友C:
是啊,如果只是控制启停,显示频率,不如用开关点直接控制变频器启停,频率用模拟量模块采集显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如果是CPM1A、CPM2A系列的只能用RXT(47)、TXD(48) 将协议数据放在 DM**** 中
如果是C200HE、CQM1H系列的还能用 COM内插板加协议宏实现。(CX-Protocol) 有点繁

网友E:
进要霜
进要霜

网友E:
阁下要问的是不是使变频器无级变速,且可通过人机进行设置,达到变频器可输出任意自已想要的频率。如果是这样,您可以用OMRON的SCU/SCB通讯模组,连线为R322转RS485(外接的转换卡),PLC中要用PMCR指令,通讯软件为CX-PROGRAM自带的CX-PROTOCAL来设定通讯参数。可一个SCB带多个变频器,甚至可以使这些变频器同步。

网友F(2005-04-15):
OMRON的PLC连接变频器的办法
我做过,我是用OMRON的PLC{C60P或C200H或CQM1或CPM1A或CPM2A),变频器用的是{富士的VG3}与{安川的616G5,676G5,676GL5}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啊,如果只是控制启停,显示频率,不如用开关点直接控制变频器启停,频率用模拟量模块采集显示
如果你想把频率从PLC写进变频,把输出频率和电流读回来,你就必须用到两个模拟量输入,一个模拟量输出,成本还是有点高的。但是通过通讯,一个扩展卡就搞定了。启动停止当然还是用开关量来控制,这样安全一点。

网友H(2011-04-25):
欧姆龙PLC与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