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09):
求助:目前我遇到了一个很难办的问题,领导给了我一项任务,叫我在短时间内解决电磁兼容问题。具体是:怎么兼容的,我也说不好了,就是EMC实验,我主要是想了解空调测量EMC的方法和有那些元气件对EMC有影响,如何改善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2003-03-11):
你们的公司是生产空调的吗?应该有测试设备吧? 根据我的了解,全套设备最少几百万。

网友B:
我做过。有空请联系。

网友C(2013-07-14):
现在什么情况了?介绍一下

网友D:
那些元气件对EMC有影响?如何改善请教大家!

1、简单说就是做好屏蔽、接地!
2、首先确定设备可能会受到那些电磁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然后确定分析屏蔽、接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