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10):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众位大虾:在MODBUS通信协议中,PC能否通过发送命令得到PLC(与PC通过232连接)的信息,比如PLC的地址、模拟输入的起始地址、数量等信息?或者说PC如何知道PLC的配置信息?先谢谢众位大虾了!

网友A:
当然可以发送命令了!!详细应该见MODBUS 协议,此协议是公开的,这个网站就有下载!!PC发送各种命令来读写寄存器信息,PLC响应!!

网友B(2003-04-23):
那个网站有?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