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11):
谁有可以测,,密度,流量,水位等信号的寻检仪表的质料~?

网友A(2003-03-03):
是一机多用?还是每一种信号各用一种仪表?如果是一体机,需要在各个探头通道加装专用转换装置,接下来的问题交由处理器解决。

网友B(2003-06-04):
现在巡检仪多为万能信号输入,只要你将密度、流量、水位检测的一次仪表的输出选择成标准的信号就行了(电压1~5V、电流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