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12):
请教高手:我用FX-1N+MODEN____moden+pc之间数据传输,梯形图有什么要求,PC又有什么要求,之间可以连结,可数据传不过来,E-mail 给我zdaj@163.com

网友A(2003-03-07):
只需sc-10电缆用于连接plc-modem,pc机需要外置modem,编程软件自带远程控制

网友B(2004-10-17):
能够讲清楚一点吗,我的pc与对方的猫连上了,但就是没法与fx1n的plc连上,我用gppw软件。猫与plc也是好的,因为别人用过。

网友C:
对方的猫必须要有自动应答功能。你必须懂AT指令。连接电缆不能错。

网友D(2005-03-23):
sc-09电缆用于连接plc-modem,pc+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