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13):
三菱的F940GOT在设置密码级别后无法再传入数据,与PLC 相连为RS232接口.
我的EMAIL:ZHUWEIYUAN25@SOHU.COM

网友A(2003-05-26):
你的密码设置不对

网友B:
在上电时,  按住左上角,  进入系统画面,  按数据传送后, 再从电脑下载画面,  如果连系统画面也进入不了,    F940就有问题了.    如果这样可行,  请设置15级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