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16):
PLC供电时,大家用不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一般可不用!

网友B(2003-04-20):
没有用的,一般情况

网友C:
画蛇添足!

网友D:
看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是在有比较大的电磁干扰环境下面,当然应该采用隔离变压器,就如同一个7老80的人 下楼需要拉楼梯扶手。如果是一般环境当然不用了!

网友E:
不用.在电梯那样的高安全系统也没用它.

网友F:
我在现场用过。当时现场的电压很不稳定,经常超过正常很多。
不但要隔离还要将压
因为一般PLC的工作电压并不用非得是220V

网友G:
本人认为有必要。1)现场场强大,信号干扰厉害。2)可进一步避免雷电损坏设备。另因一般隔离变压器是1:1变比的,所以用它作改变电压没必要。
具体有什么其他事情请多联系。my e-mail:fh_zhong@21cn.com.

网友H(2003-06-17):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同意10楼弟兄. 隔离变压器不仅仅可以有效抗干扰, 而且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 在工业上安全与可靠是第一位的, 大家看看高档次的稳压电源, 净化电源, 在线UPS. 或者 机房等贵重的进口设备有没有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J:
不用
不用,我厂使用众多厂家的 PLC 从来没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K:
一般不用!

网友L:
我设计安装的几套流水线系统都安装了380\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M:
隔离变压器是不是电抗滤波器!!!???

网友N:
我是用的

网友O:
不用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P:
出如安全应该安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Q(2007-11-07):
plc或dcs是要求接地的,用双绕组变压器比较合适

网友R:
直流24V的就不用。如果电源前端有线圈隔离也可不用,如果你希望经常维护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