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16):
三菱PLC RUN指令求教!!!
我有一个三菱PLC  型号:FX1S-30MR  在其说明书上看到其运行方式可由RUN/STOP开关控制,也可采用通用输入来控制也就是通过X输入口例如X000 由信号PLC就运行无信号就不运行!请教高手这是怎样来控制的!!!

网友A:
在GPPW的参数设置里有一项可以定义RUN端子!如用X0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