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17):
大虾:
  请教三菱A0J2型号用那种软件,GPPW好象不灵光奥!MNET网是否不分主站,从站。如分从站和从站可否通讯呢?

网友A:
GPPW支持三菱全系列的PLC!

楼主:
谢谢了,GPPW不支持A0J2的,GPPA好象支持,不知那里可以搞到这种软件。我的EMAIL:
andy_chen6656@etang.com

网友B:
我的gppw7.0版本完全支持AOJ2,medoc好像也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