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19):
对于新ups除了进行必要的外观检查外,有没有必要带负载试验,如果要进行负载试验,能不能接纯电阻的负载,如灯泡,一个容量为1kva的在线式ups其充放电时间一般为多少,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算方法.在这里容量为lkva的ups我们进行负载连接时把它等同与1kw的负载,可不可以??

网友A:
用ups带载放电,要检测电池放电电流在0.4C左右,而不是ups的输出电流,要注意进行折算。

网友B(2003-12-12):
俺是山特公司的,ups 有个功率因素的,其实汝可以去山特公司看看www.stk.com.cn

网友C(2004-12-13):
引用 网友B:
俺是山特公司的,ups 有个功率因素的,其实汝可以去山特公司看看www.stk.com.cn
兄弟,向你讨一东东,可不?山特UPS电路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