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20):
请问怎样使DC24V,转变为AC24V?
有没有这样的变压器。

网友A:
能否告诉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

网友B:
用在哪里啊

网友C(2003-03-13):
肯定能,但不知你干什么。

网友D:
有啊,不过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E:
有变压器能把直流变交流?不懂!

网友F:
变压器对直流电不起变压作用的。

网友D:
可以用逆变器啊

网友G:
对,用逆变器。用在哪,车上吗?

网友H(2005-04-19):
用逆变器

网友I:
用逆变器就可以实现,但有220/24的变压器,我不懂为何要多此一举。

网友J:
楼主的问题很好解决:用电源模块,AC--DC、DC-AC、各种电压、各种功率都有!要资料的话请留E-mail。
而楼上的问题是因概念没搞清:逆变器是用于DC变AC的,而变压器则仅用与AC间的电压变换。不过,没有变压器是做不出逆变器来的。

网友K:
把你原变压器后的整流滤波电路去掉不就行了。

网友L:
有脱裤子放屁的嫌疑

网友M:
为什么不用变压器把交流220变成24伏? 考试吗? 好像电视机电路中有这种方法.

网友N:
14楼经典

网友O:
http://www.QQb.cc/Q.htm?QQ=581579

网友P:
简直是浪费资源,如果你是为了汽车电平在野外工作,也没必要转24交流呀,晕!
转换方法当然有,但损耗太大了不经济的!!

网友Q:
你是不是学电气的?变压器的作用搞清楚了,再来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