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20):
请问s7-200 plc的编程口是RS485吗?

网友A:
s7-200 plc的编程口是RS485,PLC的协议是PPI,是SIEMENS专用,可以组态为自由口.自己定义通讯协议.

网友B(2003-03-11):
物理接口是485的,用485-232转换器就可以连接

网友C:
物理接口是485的,用485-232转换器就可以连接,没错我编程就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