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21):
怎样把OMRON cx-p编好的梯形图程序转换成烧录 EPROM 所支持的*. bin 文件格式.OMRON怎么没有这个功能???急

网友A(2004-02-19):
SYSWIW 3.4 正式版具備.
轉為BIN檔案格式,再由燒錄器燒入.OMRON的記憶體一般由KEYBOOD 操作即可!您的要求可能是 SYSMAC C-20 系列吧!?^^

另外,您是搞PLC破解的,將你的履歷改一下吧.CRACK能混飯吃?

网友B(2006-03-24):
电脑与OMRON C200HS PLC不能连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