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我有一台三菱PLC(FX2-48MR

楼主(2002-12-23):
请问各位大哥:我有一台三菱PLC(FX2-48MR),通过自制的电缆和电脑连接。电脑上也装了相应的编程软件,可是我的电脑和PLC之间始终无法正常通信。请问一下PLC是否还要相应的驱动程序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你自做的电缆不能用!三菱编程电缆里有电路的!!!

网友B:
你的电缆是怎样自己制作的?说说看。

网友C:
你可以到文章上贴内看我的文章作一根电缆,如果电缆做好后,你再看一看软件中的串口号的设置。应该能解决。

网友D:
论坛上传区中有图下载,自己焊一条得了。买一条也可以,就是要点时间间。

网友E:
到哪买去啊。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C:
照文章上贴内看我的文章作一根电缆,可以用,我在5台PLC上使用过.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