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27):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可以通过RS485口和变频器通讯(我有变聘器的通讯协议),但需要有触摸屏可以支持通讯编程,谢谢给我指点。

网友A:
目前为止还没听所过这种触摸屏 1.你的变频器支持
目前为止还没听所过这种触摸屏
1.你的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吗,如果可以用easyview没问题
2.用可编程操作显示器可以吗,你把变聘器的通讯协议给我,我们可以做好!
3.触摸屏通过plc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B:
台达的HITECH可以

网友C(2003-01-27):
我的可以,没骗你。可以跟我联系,onecloudy@vip.sina.com

网友D:
FUJI UG 系列人機介面可以!

网友E(2003-03-04):
很多介面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实只要介面有串口的宏命令就可以实现与其它设备的通讯,
HITECH,FUJI,DIGIGAL,HAKKO等都可以,

网友F(2003-05-09):
2000zxy:您的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讯现在怎样了?我有同样的问题,需要触摸屏和仪表通讯。请告诉我。谢谢。wonjolo@163.net

网友G(2003-06-09):
加一个通讯接口转换器试试

网友H(2003-07-28):
可以直接练,只要你的仪表别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