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28):
我在用1只三菱FX1N-24MR+FX0N-3A(2路AD输入+1路DA输出)搭建一系统时,想将FX1N-24MR中
的PID指令输出值用FX0N-3A转换成4-20ma模拟值输出,可PLC中的PID指令是16位,FX0N-3A只能接受8位(16位中的后8位被接受、前8位被忽略),这就造成当PID输出值由00FF变为0100时,模拟值输出由20ma变为4ma,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请诸位大侠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先将PID输出值除以一个常数,使其最大值不超过00FF即可

网友B:
根据FX0N-3A的曲线图换算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