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30):
我要同时测试一百二十个开关,测试次数为八百万次,如有任何一个不良则应记录是哪一个开关,当前测试次数,每一个开关只要记录前十次不良,再有就是不良记录要能很方便的查询,请说说你的良策。

网友A:
把你的测试方法说一下

楼主:
用一路近接开关输入标准ON/OFF信号同120路比较,我用机构让121路同时ON及OFF。

网友B:
恐怕要保存成历史数据文件吧

楼主:
我希望用PLC来完成。

网友C: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PLC来完成的,象你这样的问题用单片机就太简单了。

网友B:
PLC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给你放数据的

网友D:
八百万次,会不会搞错,以一秒钟测试一次,要三个月才能测试完,等测试完了,开关也差不多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