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31):
10KV的高压进线柜中的有功数字电度表中见到一项为“总需量”的名称,其单位是W,不知道其意思是什么?有何作用?

网友A(2004-03-30):
预收电费换算的电量。如果快到0时它就会报警,到0时可以跳开关

网友B(2004-10-12):
最大需量
好象是计算两步制电价时作最大需量用的!

网友C(2005-10-20):
大工业的都有,最大需量,一般以15分钟计算。在这十五分钟用过的最大功率。

网友D:
在SEL保护的整定里面见过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