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31):
我刚接触触摸屏,我想用ESAYVIEW 的500编程软件与三菱fx2 PLC 相连,但是总显示PLC没反应,我不知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大佬:通讯电缆,通讯设置和通讯方式有问题。请查一查。

网友B:
wubo,easyview的在线模拟必须通过触摸屏采集plc数据,还必须有供应商提供的电缆

网友C(2003-03-25):
与FX2的接线图在老版本的说明书上才提供
没有问题,经过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