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2):
各位大侠高人:
   新年好!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诸位:最近需要用计算机串口直接与IC卡引脚接触从而读取卡上的数据,最简单的IC卡都行。哪位高人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小弟感激不尽。(解决方案我可以确定是有的)

我的E-mail:youngvictor@sohu.com

楼主:
是西门子4442的卡,大哥.

网友A:
我想可以不过要通过转换,而且你要知道那IC卡每一引脚的含义是否加密。RS232与你那IC卡的电平不一定是一样的。RS232好象是EIV电平如在与8051的通讯中要用MAX232C,因为8051是TTL电平。我还想说一声我的卡是公汽公司芯片采用ATMEL的。可我每个月还要自动充卡……你说可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