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2):
我想对一个单相电容起动电动机进行调速,要求成本要低,想用自偶变压器调压调速但输出转矩太低,请问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2003-02-08):
有现成的调速器何必要用变压器?

网友B(2012-06-10):
可用变频器

网友C:
如果是风扇负载,就是调压方案即可。如果是恒负载特性,那就没办法了,调压调速只能是范围有限的。用变频器的话,还需要改造电机呢。挺麻烦,花钱多。

网友D:
楼主好:你可以用固态调压器试一试。它的输入信号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