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2):
各位高手:我是一个新手,现在工作中用的是OMRON C60P的PLC,要学习使用LSS或是SSS,所以想请前辈指教,LSS软件的用法和计算机与PLC连接后,接口的设置有什么讲究没有?我试过连接后计算机无法与PLC连接!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了!还有就是各位手中如有正版的可安装版LSS 或 SSS 希望能不吝借用!我的E-mile是:tyf123@elong.com

网友A:
使用这两个软件有些关键的地方。连机是按CTRL + O键,再选F1/F2/F3相应的功能。
弹出菜单是用[end]键。

网友A:
这个软件很多地方可以下载。找不到的话,可以到http://slc500.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