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4):
感谢YLSW的帮助!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C60P的上位连接单元的型号:3G2C7-LK201-EV1,连接后出现通信错误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上位连接单元的设置有什么特别!我没有说明书,现在不知道问题到底出现在那里!希望指教一些!谢谢!

网友A:
1、你的9 TO 25的电缆是否正确。 2、链接
1、你的9 TO 25的电缆是否正确。
2、链接单元背后设定的波特率要与软件这边的设置要一样。
3、在编程软件部分的通讯口参数也要正确。

网友B:
大哥,你的网站怎么还不能进去啊

网友A:
应该正常了。欢迎你再去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