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5):
OMRON CQM1 如何加密?我用FUN49 加密怎么还是能打开程序?谢谢

网友A:
断电,再重启动软件,再试一下

网友B(2008-10-29):
用fun49加密,要先写la ar10.01 fun49 0 0 #密码
写过这一步程序之后还有用软件选择加密才行
具体是要在联机状态下选择设置密码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