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6):
用89C51控制步进电机,采用中断实现高低速转换但在撤离中断时电机停转2-5秒为什么?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2003-05-10):
我也想了解了解呀

网友B:
单片机程序的原因呀!

网友C:
有硬件接线图和程序,才能具体判断原因所在,据我猜测,可能是信号滞后有可能和你的硬件设计有关.

网友D(2003-08-13):
可能跟程序设计有关,另控制器参数查一查

网友B:
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E(2003-12-10):
看看中断服务程序,退出时和退出后会处理什么指令,注意一下指令延时

网友F(2004-07-05):
假如你的 程式沒問題 我認為是你的操作錯誤 !
步進馬達不能一下加高速, 這樣他轉不起來, 除非你是用高壓推  !
我建議你要逐步加速 !

网友G(2004-11-19):
好象还要些什么元件连在后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