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8):
有哪位知道继电器的接线是应该用插针还是插片(U型)。是否有国家或部颁标准,怎么查?谢谢。

网友A:
不是吧。呵 这要看你使用的继电器是怎样的,对于端
不是吧。呵
这要看你使用的继电器是怎样的,对于端子是M3以上时,一般多为用U型的接线鼻子,小于M3的好多就用I型的

楼主:
我们以前对OMRON/IDEC的小型继电器都是用插针,但宝钢提出他们的公司规范必须用U型插片。
我们现在必须能找到技术规范来证明可以用插针。不知你是否能提供线索。
不过继电器的端子用插针,确实会造成压力不均匀,容易脱落。

网友A:
选OMRON MY2或MY4的都是用U型的接线鼻子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给你发email但都弹回了。现在对我最关键的就是能找到书面证据说明是能还是不能采用这样的接线方式。不知你是否能给我点指点。

网友B:
一般在控制電流比較大的情況下用型的插片,當然在小電流下用型的保隊系數會更大些.

网友A:
电工手册

网友C(2003-05-21):
我认为
我认为用插片好,这样可靠性高一点

网友C:
用插片的好一点,可靠性高一些,我公司的插针型经常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D(2005-06-25):
本人认为用插针比较好.因为继电器上都是瓦垫.点上多线或以后维修查找故障时你就感觉到插针的好处了.两者在接触上谈不上谁好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