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8):
请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旋转编器,单线输入与2线输入,有什么区别,(不管方向)只是计数而已,我的PLC是KEYENCE 80T。

网友A:
带有A,B 两相输入,可以检测到旋转的方向,正转是增加计数,反转时减少计数值,单相脉冲也可以有增加计数和减少计数的功能。所不同的是,A、B相计数是比较精确,当断开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比如滑行。它仍能计数,而单相,只能与控制系统同步计数。所以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