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8):
在线等待,那位能告诉OMRON计数单元CT021的输入接线方法。多谢了

网友A:
管脚:A1--外部输出0~7的电源:5-24VDC;B1--外部输出0~7的COM端
     A2--外部输出7                   B2--外部输出3
     A3--外部输出6                   B3--外部输出2
     A4--外部输出5                   B4--外部输出1
     A5--外部输出4                   B5--外部输出0
     A6--计数器2输入A:-(LINE DRIVE)  B6--计数器1输入A:-(LINE DRIVE)
     A7--计数器2输入A:+(LINE DRIVE)  B7--计数器1输入A:+(LINE DRIVE)
     A8--计数器2输入A12VDC           B8--计数器1输入A12VDC
     A9--计数器2输入A24VDC           B9--计数器1输入A24VDC
     A10--计数器2输入B:-(LINE DRIVE) B10--计数器1输入B:-(LINE DRIVE)
     A11--计数器2输入B:+(LINE DRIVE) B11--计数器1输入B:+(LINE DRIVE)
     A12--计数器2输入B12VDC          B12--计数器1输入B12VDC
     A13--计数器2输入B24VDC          B13--计数器1输入B24VDC
     A14--计数器2输入Z:-(LINE DRIVE) B14--计数器1输入Z:-(LINE DRIVE)
     A15--计数器2输入Z:+(LINE DRIVE) B15--计数器1输入Z:+(LINE DRIVE)
     A16--计数器2输入Z12VDC          B16--计数器1输入Z12VDC
     A17--计数器2输入Z24VDC          B17--计数器1输入Z24VDC
     A18--计数器2外部控制输入COM     B18--计数器1外部控制输入COM
     A19--计数器2外部控制输入IN1     B19--计数器1外部控制输入IN1
            12或24V                         12或24V
     A20--计数器2外部控制输入IN2     B20--计数器1外部控制输入IN2
            12或24V                         12或24V

楼主:
我参考的是OMRON的英文手册,各种设置都试过,不知道为啥,一定要A6,A8,A19,A12同时接才能计数,但又不准确,单独接A6,A8或者A10,A12都不行,在DM里把计数方式设成增减方式也没用。其他方式也试过,还是不行,设备正在现场,急!

网友B:
脉冲波形是否标准?

楼主:
波型还是很好的,用示拨器看的,OMRON的东西真是神奇???

网友A:
1,信号电压最大是24VDC 2,你不是有手册吗
1,信号电压最大是24VDC
2,你不是有手册吗?看看你的信号输出是什么性质的:OPEN COLLECTOR,还是LINE DRIVE,这两种接线是不同的

网友A:
其实仔细看懂说明书,特别是专用的手册,设置和接线没问题的话,还是比较好用的,至少在程序中不用费很多功夫。

网友C(2004-08-24):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