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09):
问题一
单片机与计算机通讯,接口协议:RS232、9600BPS、8位数据,1停止位,无效验。当计算机发送ASCII命令“<C X1 X2 >”其中包括<>在内,X1 X2为00~99,也就是P0(X1)、P2(X2)口数码管要显示的数字,数码管为共阳接法。
问题二
两单片机通讯,接口协议:RS232、9600BPS、8位数据,1停止位,无效验。当一单片机(发送机)P2.X(X为0~7)与GND短路时,即为低电平时,另一单片机(接收机)P1.X(X为0~7)的LED发光管对应发亮,LED发光管为共阳接法。

网友A(2003-04-30):
串口通讯协议:9600,8,n,1,无奇偶校验位

实时控制:
1.仪器在开机或复位后,处于实时监控状态,每测量完一组数据(1个位移,1个压力)便通过串口输出。
第一个字节为0XAA表起始
第二个字节为004表有两个数据
   接下来是两个数据(前一个是位移,后一个是压力)共6个字节
   每个数据三个字节,从低到高,前面两个字节为压缩BCD码,第一个字节表示小数点后两位,第二个字节表小数点前两位,第三个表符号(0X00表正,0X80表负)
如:0X12 0X23 0X00 表23.12(位移单位 mm 压力 KN)

仪器可接收来自串口的字节,据不同字节执行不同命令:
0XF0 位移传感器清零
0XF2 记录传送命令
0XF3 位移传感器进入快速状态命令
0XF4 位移传感器进入慢速状态命令
0XF5 加载启动命令
0XF6 卸载启动命令
0XF7 加载、卸载停止命令

数据记录传送
1.仪器在接受到记录传送命令后,将所存的记录数据一次性全部传送出去。

2.传送数据格式
0XF0表示开始
两个二进制字节(高位在前)表示接下来要发送的有效数据个数
有效记录数据…
0XFF 表结束(255)

3.有效记录数据的格式
每次试验保存为一个记录,每个记录512字节
1-2字节 表试验编号
3-8字节 没有用送的0
9-10字节 表试验结果(位移,二进制数,高位在前)
11-12字节 表试验结果(压力,二进制数,高位在前)
33-112字节 试验过后记录的最大值每组数据2个字节,前40个字节表压力(低位在前),后40个表位移(低位在前)。

网友A:
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好吗?
怎样将8279芯片的显示程序与外部数据采集的程序连接起来,还有怎样定义键盘某个键有开始执行、暂停、停止的功能,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程序提供

网友B:
对于8279的显示程序与外部数据采集的程序连接起来,你的目的是把采集到的数据据显示起来是吧,当8279有数据送入的时候,它会自动存入FIFO存储器里,你可以设一个显示存储器缓冲区,将采集到的数据存放在这个存储器里,然后作为显示段码送入显示器就行了,
对于键盘,你同样用8279,8279是专门的键盘显示芯片,有自动去抖,键号处理,当有键按下时,调用键盘子程序,自己设定哪个键是开始,哪个是暂停,通过来键号判断,然后跳转到对应的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