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11):
一日本產手套編織機電源為三相220VAC.馬達功率為220W雙速電機在通電源工作後正常運行大約小時馬達就會嚴重發熱.對電源變壓器進行過多次更換仍無法解決.特請教各位大佬!

网友A:
首先电压220V正常否,再有日本为60Hz,我国为50Hz,电机出力要差一些,如果电压偏低或负载偏大,电流偏大,任何一点都会造成电机发热。具体可从以上几点查一查。

网友B(2010-03-02):
日本产的应该是三相220伏,60赫兹。建议用三相200伏,50赫兹电源。

网友B:
可以定做三相200伏500伏安的变压器即可,要是现有的是220伏的,可以每项绕组拆掉几圈试试

网友B:
降压降频使用,才能保证电机不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