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15):
大家谈谈看,24点以下,那种PLC价格最低?那种plc性能价格比最高?便于设计时参考

网友A:
LG有一款in18,out12,价格只有1000元左右,不知是否满足您的心理价位。我认为24点以下PLC价格相差不大,西门子S7-200 20点PLC价位也只有1400元。

网友B(2003-03-13):
呵,就小型PLC,也要看使用。如果只是数字量,只是逻辑控制,可能价格为主要因素。
如果需要高速点,如果需要浮点运算,如果容易通讯,那就有的比了。SIEMENS,OMRON,MITSUBISHI就各有千秋了

网友C:
台达,价格是优点.可直接转换三菱FX的程序.

网友D:
我觉得台达的也还可以,就是在浮点运算没有,高速计术方面频率有点低比其他 PLC (例如:S7-200)差一点,扫描速度也有点慢。但是,如对以上所讲没有过高要求还是不错的。

网友E:
MODICON的小型PLC有NEZA.如能找到一家好的代理价位会不错,14点的在千元以下.

网友F:
松下pF1系列比较好用.

网友F:
二手货吧?

网友G:
siemens  的LOGO,价格很便宜、使用也方便,可以不用编程软件直接在自带的液晶屏上编程。不过,只有简单的逻辑运算和记时记数等功能。

网友B:
LOGO不能替代逻辑控制程序,很多功能实现不了的

网友H(2007-04-11):
自己用惯的就是最好的,自己不懂的就说不上好坏了。各有千秋啊,无法用一个指标比较的。
我用过IREX的SPLC,16进、8出(24点)的,高速计数100K、脉冲输出250K,200元不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