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16):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plc,今天刚刚调了一个程序,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我的程序通过plc控制各电机以及各个阀,并有过载报警。当按动一个电机的启动按钮时,另一个电机产生报警,经检查程序肯定没有毛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可能的出错原因!谢谢了!

楼主:
我今天请教了别人,检查后,估计是变频器的输出线对报警输入线,产生了干扰.我的柜子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和plc的输入线都在一个线槽中.现在移出去了,问题没了!

网友A:
有这么大干扰吗?再说,变频器的输入线是PLC的输出线吧?也就是说,你的变频器应该受PLC控制吧?

楼主:
hkwang你说的对呀!但是变频器真的有干扰,各位说是吗

网友A:
那我想知道是PLC影响变频器,还是变频器影响PLC呢,您那的影响是时刻有影响,还是偶而的?

楼主:
plc输出控制变频器动作,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有时(当按下某些按钮时)很大,所以对plc的输入信号产生干扰,我是这么认为的,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B:
如果PLC控制是开关量,应该没影响;要是模拟量,最好是屏蔽电缆。变频器的干扰是很大的

楼主:
心情!你说的开关量和模拟量是怎么区别的?这个我真的不太明白。我从自己的理解plc控制的是模拟量,“最好是屏蔽电缆”你指的是屏蔽变频器的输出电缆?

楼主:
我的PLC是OMRON的,CPM2A-60触点的,他肯定是无辜的,我想是我的操作导致的以上现象!

网友B:
开关量就是只有两种状态的控制量,如:0或1;模拟量是连续的量。所以开关量不易受影响。屏蔽线是模拟量控制线要求屏蔽

楼主:
那我的plc应该控制的是开关量,那怎么还会有干扰呢?这会是意外吗?

网友B:
开关量动作如果很频繁也会受影响

楼主:
谢谢心情姐姐!

网友C(2003-03-04):
ZYF373!怎么连这还来问?还是先看点书!

网友D:
不会吧,分不清模拟量和开关量?举个例子,我们常说的4~20mA信号,0~10V信号都是模拟量,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而继电器的触点就是开关量,要么接通,要么断开。

网友E:
你肯定不是学工科的,先看看书,从基本的学起。

楼主:
应该看些什么书?

网友A:
zyf373,咱俩的PLC水平差不多,好象你也在沈阳吧,我们交流学习好吗,我的EMAIL是hkwang@tg-sy.com,常联系!!!

楼主:
好呀!最好有电话,我们可以更好的交流!

网友F:
断开PLC输出给变频器的连线,单单查看PLC控制输出就可以检查出是否是变频器带来的干扰了。(即变频器不开)

网友G:
老兄,他还控制电磁阀,变频器肯定产生干扰!我曾经遇到过!不过我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H:
我认为变频器本身的干扰不会令到PLC输出也受干扰!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干扰了它的输入信号!我在厂里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线和输入线交错(杂乱无章)放在同一线槽时,就会对输入线产生干扰!与PLC无关(即使是PLC输出线就是变频器输入线)!特别是富士5000G9S/P9S系列变频器。

网友I:
你的报警是过载报警???过载报警接的热继电器触点???如果是,你可能是变频器干扰的。变频器启动电机时,电流速变很厉害!干扰很大,一般要与PLC的弱电信号电缆格开的。
变频器好像自带过载保护,请教各位,是否可以不给电机装热继电器??!!

网友I:
但是报警的是2#电机,没有对应关系呀,坑定是plc输入信号受到干扰脉冲导致的。

网友J:
我看还是有影响的,在某按钮开闭的一瞬间!

楼主:
谢谢各位各抒己见!孔明先生你能说的具体点吗?确实还控制电磁阀,“变频器肯定产生干扰!?我曾经遇到过!不过我有更好的办法!”能不能告诉我,你说的干扰现象怎样的,以及解决的好办法是什么办法呀?

楼主:
lck我觉得你说的“变频器启动电机时,电流速变很厉害!干扰很大,一般要与PLC的弱电信号电缆格开的。”我觉得是很可能的,后来我是把变频器的输出线与它的输入线以及plc输入都隔开了。现在是没有干扰了,但是还是不太清楚是谁导致的。

楼主:
楼上的各位,怎么不回话了?

网友K:
屏蔽,屏蔽,屏蔽真的很重要,建议您看一下西门子的电磁干扰兼容性手册的这方面描述,会有帮助,其中也包括了您的做法: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别走不同线槽。
URL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manual/docu_pdf/sd/0210/127_EMC_Application.pdf

网友L:
靠,这什么P问题呀???在这里吵半天,有时间不如多去看点书!!!

楼主:
speaker你那个网址下载的pdf文件总是出出错信息。看不了呀!

网友K:
多试几次吧,只要链接没错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