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16):
在下想请教个问题,伺服马达与步进马达有什么不同啊?烦请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同点很多,伺服是多用在闭环的,而步进多用在开环系统中
其他看书去

网友B:
你个笨笨,这样的问题还要问,肯定用三菱F540的嘛,专用型的。0755-83566280  肖彪

网友C:
还有就是伺服马达可高速运行,而步进则没有伺服那样的高速:步进马达一般在1500转以下,伺服可达3000转以上;还有就是,步进马达不能高速启动

网友D:
精度不一样啊。步进有步距角限制,也就是精度不如伺服,当然所谓伺服也是有步距角限制的。步进在高速时会有失步情况发生,伺服不会。两者差异很大,多看看这方面的书把。

网友E(2003-02-17):
楼上的常州有步进电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