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17):
我使用GT-DESIGNER软件对F930/940GOT编辑画面,下载到触摸屏后,开机时总会提示“No.0 显示屏无效”,而GT-DESIGNER只允许编辑No.1-No.500的屏幕。请问各位高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老大,你在说啥我没看懂哦,能说详细点么? 我也知
老大,你在说啥我没看懂哦,能说详细点么?
我也知道要从0画面开始,但GT-DESIGNER只允许从1开始的。。。

楼主:
FXDUWIN当然可以,但它的功能不够GT那么强大!

楼主:
还是没人能帮到小弟吗??

网友A(2003-02-19):
这种情况我在三菱触摸屏的教学上经常遇到,最后发现都是学员在设定项目时出现错误设置,将出差错的设置修改过来,再下载数据即可正常显示屏幕。
周生  0755-26360051  13822868051

网友B(2003-06-23):
可以提供一下GT的ID号吗? 谢谢!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你可能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我也是用GT来编F940的画面,也曾碰到过类似问题,但现在很正常。。。

网友D(2003-07-25):
我用GT-DESIGNER设计时也是从1做的,下载后没有错误,是不是你下载错误

网友E(2005-05-19):
我急需 FXDUWIN软件,谢了,zhl0103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