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19):
SIEMENS  SM331模块接线的问题

目前的项目实施中,有20个的传感器(2线制:1根24VDC供电,1根4~20MA输出)AI点,布线时,仅考虑了共用一个24VDC线,只步了21根线,
后来结果发现SM331模块2线制电流接法中每个AI的2个端子,正端子供24VDC电源,负端子接4~20MA信号,
20个传感器信号不可能并接,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24V接传感器电源入端,输出的4-20mA信号接SM331某个通道的负端,M端接24V电源的负端即可。

楼主:
请问 ghj先生: 你说的“24V接传感器电源
请问  ghj先生:
你说的“24V接传感器电源入端”是指另外接一个24VDC的开关电源吗,如果是如此,每个传感器的4~20MA的信号,“接SM331某个通道的负端后,M端接24V电源的负端即可”,这样的话每个AI输入的参考COM是否已经和24电源负端相通,我的意思是,每个SM331模块通道的正端没有与24VDC同步,而且24V电源的负端仅与SM331的M端连接,每个通道的4~20MA信号的共基点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