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19):
各位老大:
请教各位变频调速的矢量控制是什么意思?怎样用MM440实现闭环矢量控制?哪位大哥大姐能给一份MM440的手册看看?偶想用37Kw的变频器做闭环速度控制。多谢!

网友A:
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是将输出的V,F经软件矢量化运算,模拟直流调速的概念。对速度控制精度较高。MM440加编码器反馈板就可实现闭环矢量控制。MM440的中文手册上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ware/as.asp下载。

网友B:
所谓矢量控制,就是输出力矩带方向。数学里面不是分向量和矢量吗?向量就不带方向。例如在电梯行业广泛用到的变频器就是有矢量控制的。在电梯平层的时候变频器一般还有0。2-2HZ,在这样低速的情况下如果不具备矢量功能,一个问题是不能保证足够的力矩,再就是不能精确平层。

楼主(2003-03-15):
多谢各位帮助了,MM440如果使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的话,是不是只要设定好同步转速,再打开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就可以了?手册里没有详细提及。如果我给定50hz频率运行,电机是以同步转速运行吗?这种模式对电机的极对数有要求吗?偶在一本较老的书里看到有的矢量控制只能用于4极电机,而且要让变频器自学习电机的相关参数才能保证矢量控制的精确,有那么麻烦吗?不要笑我,小弟在电气传动方面才出道。

网友C:
矢量控制是将电机电流分为转距和励磁两个方向进行分别控制,可以用于高精度转速控制,转距控制等。MM440适用电机范围还可以,如果做矢量控制,自学习是一定要的,否则变频器如何计算两个电流分量呢。如果给定50HZ,电机可以按照同步转速运行,但此时变频器输出实际是高于50的。还有一个精度问题也要注意,因为无传感器的控制精度不高。另外此时电机的输出转距也下降了,因为50HZ以上电机处于恒功率运行状态。

网友D:
我有440的中文手册,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E:
多谢楼上的大哥了。我找到手册了

网友F(2004-08-26):
引用 网友B:
所谓矢量控制,就是输出力矩带方向。数学里面不是分向量和矢量吗?向量就不带方向。例如在电梯行业广泛用到的变频器就是有矢量控制的。在电梯平层的时候变频器一般还有0。2-2HZ,在这样低速的情况下如果不具备矢量功能,一个问题是不能保证足够的力矩,再就是不能精确平层。
我没有做过电梯的控制,所以很感兴趣,你说的“平层”是指的在抱闸动作之前的时刻?抱闸抱死以后?电梯的矢量控制一般采用SLVC(无转速传感器反馈)?还是VC(有转速传感器反馈)?

网友G:
楼上的那位仁兄
平层是指电梯停车在门区,此时,电梯内外门(轿厢门和厅门,厅门也叫层门)的地坎在同一水平面。
停车后,电梯的矢量控制一般是采用(无转速传感器反馈)

网友F:
谢谢10楼的小侃。知道了。再问一个问题,电梯控制需要机械抱闸吧。如果突然遇到运行中停电,控制上是怎么保护的?简单的提示即可。谢谢。

网友H(2005-03-26):
请问各位大哥,异步电机的微机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这个题目应该怎么理解?应该怎么去做啊?

网友I:
这一类的制动器是断电制动,得电打开制动器,所以不怕停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一类的制动器是断电制动,得电打开制动器,所以不怕停电.
是的,这样安全。有些电梯带UPS,可在外部停电时找出近层平层后再停止,并打开轿厢门。

网友K:
大哥能不能给我一份那?谢谢了
lytaotao@tom.com

网友L(2006-03-24):
各位大狭就是厉害,小弟也知道一些关于矢量的事
就一点
用矢量控制把精度的到提高,说通俗点就是把交流机用矢量控制后可以达到直流的效果

网友M:
我公司需要进行变频器生产,但缺乏技术,望与有才华,有实力的公司或个人合作,或直接技术转让,或利润分成.
联系方式:QQ29373743  邮箱  wb.4090@163.com

网友N:
矢量控制,也就是将V/F的输出,经过 变频器内部的处理,等效坐标变化后,把定子相电流分解成定子方向的电流和转矩方向的电流,就等同于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从而到达转矩容易控制的效果。

网友O(2007-11-05):
有哪位大哥能给我讲讲ABB中的标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