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20):
请问各位我公司有一台富士变频器FRN 030P7-4,在开机时总出现ERRD的错误信号,不能正常运转是怎么一回事?在此先谢了。

网友A:
那就是坏掉了嘛,这还不简单:)哈哈……

网友B(2003-12-20):
这种现象我也经常见到,你可以参照书重新写一下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