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21):
急救:
请问各位,GP570与OMRON C200HE如何通讯,25针与9针怎么连接?(232口)
还有,GP570怎么与PC建立连接?25针与9针怎么接?(232口)

楼主:
就因为我没有啊,我只有一本PRO-FACE3。0的说明书,可上面什么都没有,那些书哪里有下载呢?

网友A:
PLC(9pin)                   GP(25pin)
2---------------------------3
3---------------------------2
9---------------------------7
PLC 的 4、5        GP 的 4、5   各自短接

网友B:
可爱牛 兄!那请问有三菱接口电缆大全吗?

网友C:
目前没有,有的话告诉你

网友D:
到www.mind.ne.jp/melsec-f/details/plc/option去找找,或许有电缆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