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21):
请问各位高手,PLC输出模块中的电流负载能力(如2A)是指一个点,还是指整个输出模板的负载能力,谢谢!

网友A:
当然是每个点输出点 2A。不过感性负载设计时要留点余量。以延长寿命

网友B:
应该是整个输出模块。

网友C:
如果是一个16点的输出模块,则它的COM口可达32A。天呀!如果是32点的又如何呢?

网友D:
是每個點2A 但只是指斷電器的觸點同可愛牛JS 所講.但有一點電工知識的人都知道.要有余量.建議你再用繼電器

网友E(2005-02-26):
是每个电输出能力2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每个电输出能力2A

网友G:
是每个点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