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22):
请问各位前辈PLC的“浮点”运算,浮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LC的“浮点”运算,和计算机内是一样的。完成一般的控制用不上。

网友A:
现在的工控产品都是设计了很多功能,用户按照需要使用。可以理解为增加了“科技”含量。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可以进行小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