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22):
各位,有谁用过欧陆590直流调速,现发现在没有输入的情况有输出(几十伏)励磁有输出,导致电机转动

网友A:
欧陆590直流调速没有用过,但估计是内部调整过。如未调,则有芯片坏了。类似如“漂移”的情况。

网友B:
查一下说明书我遇到过记不清了,很好解决的多点耐心

网友C:
你是指没有输入C3时有输出?此时接触器吸了吗?如果是用外部励磁电源接D1,D2.可能是励磁模块有问题。

网友D:
多大功率?是否设为了半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