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23):
我不是学电的请部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电梯的电路中各限位开关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它到底是怎样通过开关实现到层亭站的又是怎样启动的?

网友A(2003-03-05):
那要看是属于什么功能的了,一般来说那些开关应该是属于安全回路里的。在电梯的安全回路里面,所有的开关都是串联起来的。至于它的到站停梯在以前是由电梯的选层器来实现的。现在一般都是通过,双稳态开关与相关楼层对应的永磁体来实现的。还有就是利用光电耦合器。一台电梯安装好以后都会通过一个教入程序把电梯井道中的井道信息全部存到它的CPU中,包括终端限位。上下行减速,门区位置什么的。然后电梯就响应你所选楼层发出的召唤信号运行中会根据储存的井道信息,编码器反馈的速度信号进行运算,到目标楼层减速点时开始减速,到门区位置时速度为零,然后停梯开门。完成一次运行。至于再启动就是另一次运行了,电梯关门,关门终端信号回到机房控制柜,安全回路接通。然后电梯响应梯内楼层信号或是梯外楼层信号,开始运行

网友B(2010-12-04):
同意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