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24):
大家好!不久前我作了一个程序。位移传感器输出一个模拟量信号给PLC(FP0),进行尺寸半径控制。松下的PLC可以实现“在18MSEC的时间内,取10次值,去掉最大值最小值,求平均数。
 但最后尺寸总会偏差很大(0.8mm),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屏蔽很重要

楼主:
以上是我说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B:
可以将采样间隔减少,最好用屏蔽,并且注意在模拟量的信号类型,plc中应该有它的组态。

楼主:
那么请问,采样间隔用什么办法改变呢?

网友B:
松下的我没用过,我用的是fx2n,可以通过编程修改各种采样参数。看看编程手册有没有?
或许是那个传感器没调好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