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27):
请教高手,fx2如何加密程序?

网友A:
你有Fx2N的编程软件的话,你可以在软件设置中,加入密码。但是加入密码后,程序不能上传,只能下载。

网友B:
加入密码后可以上传,也可以下载。

网友C:
thm如果你用FX-20-P编程器加密没成功,过几天我把用FX-20-P编程器加密详细操作步骤,放在我的网站上,你到时去浏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