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1-30):
不知道各位有谁用PLC作过水电厂调速器的控制,我们厂0#机采用三菱A系列的PLC进行控制,但是发现有一路模拟量受外界干扰比较大,导致对调速器无法控制,对于干扰这块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干扰持续时间很短,但是峰值较大,在那路模拟量的输入加滤波电容也不起作用,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请告知。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电站,我所在的公司是专做电站调速器的,你所说的输入是机频还是系统PT

网友B:
朋友!建議你查查接地和屏蔽.如售號線和PLC本身.另在電源入口加裝電濾波器也許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网友C:
信号干扰的问题,大家都会遇到,尤其碰到变频器。
值得注意的是:接地与屏蔽很重要,其次是布线,最好电源线与信号线隔离,第三,可以考虑加隔离模块,不贵,才200多,效果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