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SYSMMAC C200H CPU01

楼主(2003-02-01):
欧姆龙 SYSMMAC C200H CPU01单元是否可以不通过其他模块和家用微机连接编程。

网友A:
当然可以,通过link模块,具体型号我记得好像是link201 直接与电脑com口通讯编程,用cpt 、cpx、sss等软件可实现编程、监控、读出、写入等操作。

网友B(2003-03-26):
c200hs 可不用LK201 除此之外c200h只要与电恼相连就要用LK201

网友C:
C200H PLC是没有通用的232口的,所以要和电脑连接需要将其转换成232口,上述朋友说的没错,LK201就是通讯转换模块

网友D:
lk201请到www.dz2000.com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