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03):
本人是用三菱的新手,在使用FX1S-30MT脉冲输出时,欲输出80KHZ左右的可变频率脉冲,但
脉冲数是指定的,不知用哪条指令,是用PLSY,还是用PLSV,还是用DRVI,还是用DRVA,还
是其它。本人无关于这方面的手册,还望各位兄弟指点一二。在下先谢了!!!

网友A:
dplsy k80000 d0 y0,能否输出80K50%的方波没有试过,不过30K以下没问题,D0表示输出脉冲个数如D0为K0则连续输出脉冲

网友B:
輸出點必須為晶體管的PLC.必須是Y0.Y1!

楼主:
各位大虾,请帮帮小弟......

网友C:
楼上的,你说话还是注意点为好,你自己势力也就罢了,别打击其他同仁,不太有趣吧。

网友D:
心情大姐!我支持你.

网友E: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对plc不太了解,我学的是计算机,刚刚接触过EDA,明天我就要去
延聘拉,不知道该到时候怎么班,他们用的是西门子的

网友C:
上贴是我写的

网友F:
心情大姐说的很好,而且我感到在这个论坛里有许多需要我学习的高手,使得我只有学习的份儿,有些问题虽然不懂,但基于基础知识太差,不知如何问起,尤其有些问题对大家来说就是常识,说真的,我本人挺喜欢工控这一行业,但在校学的专业与其相差很远,不知如何进行系统的学,但大家的这种奉献精神使我油然产生深深的敬意!!!

网友C:
多实践,在实际应用中,由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G:
这要看你的控制方式,DRVI是相对位置控制指令,而DRVA决对位置控制指令,最大可以100KHZ

网友H(2003-09-08):
我说怎么没人跟我的帖制 原来这里的人都不是来奉献的

网友I:
对,这是个好地方,我才用两天,就解决了我一个要花一万多元才能解决的问题,强力支持!

网友J:
没带书来上网记不了那么多,我记得用DRVI和DRVA比较好!这两个指令是自动做频率加速的
DRVI是相对定位指令,DRVA是绝对定位指令。它们都有一个最低频率和一个最高频率,加速时间最小可以设到50MS,最高频率是10KHZ。
最好还是自己用一下,理解的好!

网友K:
对啊。
我是新手在这边我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
谢谢。

网友L:
80k
好快喲!這些指令可能達不到喲!
看其功能模塊吧!

网友M:
plsy就可以,输出的脉冲是方波,你去中国工控网拉个三菱的编程手册就可以啦,不过80K的频率,我忘了输出上限是不是100K,你拉到手册一看就明白啦,就两个参数就可以啦。

网友N(2008-10-21):
大家晚上好:
 我今天在接一个FX1S-30-MT-001的PLC时,不小心把火线和COM线短接了一下,是瞬时的,输入输出都正常,指示灯也正常,但是现在不能通讯,即程序不能写入PLC,也不能从PLC里把程序读出来,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大家晚上好:
  我今天在接一个FX1S-30-MT-001的PLC时,不小心把火线和COM线短接了一下,是瞬时的,输入输出都正常,指示灯也正常,但是现在不能通讯,即程序不能写入PLC,也不能从PLC里把程序读出来,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这个只能维修了;
COM是DC24V的公共端,你AC220V接上不烧才怪;